小弟 有台IBM t60 从来 没接触过 第一次上手 无头 ...
小弟 有台IBM t60 从来 没接触过 第一次上手 无头绪目前是不触发!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31):
小弟 有台IBM t60 从来 没接触过 第一次上手 无头绪目前是不触发!高手指点。!!
不触发

网友:
本人 是新手 望高手 出山 指点!!!

网友:
高手们 怎么没有出来指点的啊???

网友:
量键盘的第十九针,有没有3.3V电压?
左边的奇数针脚,从下往上是1级1 3 5

网友:
不触发,对图纸看条件是不是满足了?第一次接手本子,如果没有基础知识还是不下手的好,免得扩大故障.虽然什么都有个第一次,可第一次不要付的代价太大.

网友:
你可以下个这本本的电图纸,按开机时序去修啊,还有开机前的各测试点的对地阻值也很重要,不要接到本子就上电!!

网友:
杀南桥的是工程师

网友:
看键盘接口第19脚3.3是否正常。看待机的3v,5v是否到位。东芝和每信的那两个芯片工作没。如果还不行,估计就是通讯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
键盘接口第19脚3.3有、

网友:
带机的5V 3.3V 1.8V有没有

网友:
待机5V 3.3V 1.8V 是否正常

网友:
都正常啊
!!!

网友:
不要问一句答一句,像挤牙膏一样,弄个T60的图,从开机键开始,也就是键盘接口那,由开机信号往回查,

网友:
查开机芯片工作条件,一般不触发BIOS\开机芯片\南桥

网友:
待机正常了就查触发信号有没送到IO,在看IO的工作条件满足没的。在考虑IO 是否挂了。在查IO到南桥的信号是否正常。看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在考虑南桥。如果能触发,看那个电压没出来。在查那个电压的控制芯片。看那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是否正常,现在天热,有些器件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