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5-S5804 不开机 请版主帮忙

楼主(2010-07-31):
东芝 A205 用电池能开机,加适配器不能开机,单独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请版请帮忙联系“ 时速电脑 ” 因为我没有权限 很急
麻烦叫他加我的QQ:551633553
他接过这个机一样的情况
不开机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适配器的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可能是电源接口或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如不行加焊CPU供电芯片6262

网友:
重点查保隔电路 适配器 和电源接口 还有你试试用可调电源能开机么

网友:
当然是保护隔离啦 ...看看有没有待机 用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2010-09-27):
今天接了台A205 也差不多这样,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就是不亮。电流上到0.83就停了。检测期待中!

网友:
会不会是适配器的问题,线断了?我修过一台索尼的本本就是线断了,并且是两头断,外层整个都断成一公分左右的短线了,我两头一头剪了差不多十公分才弄住,实在不行查隔离电路

网友(2011-06-28):
这个型号的机子cpu后面的超级电容容易坏 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还有M300系列的都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没有检测到ACIN啊

网友:
什么问题呀,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