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945GTP D945PLM intel为方正代工的板子,开机进BIOS

楼主(2010-07-31):
开机进BIOS是设置问题还是??没修过这种不知道从那里修,,BIOS已经重新刷过一个。。不行还是

网友:
这是个不错得案例,解决了麻烦告诉结果是怎么处理好了得

网友:
查COMS电路有没电阻电容坏的再者就 是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TA口附近有個跳線。。。看下是不是那個引起的

网友:
进BIOS后正常设置一下看有无变化?

网友:
注意一下有没有一个CMOS CONFIG的跳线
有的话把这个跳线位置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板开机直接进BIOS  是要把BIOS设置一下  把时间改正常  再就是把软驱前掉  试试

网友:
正常设置好了之后保存退出,看看试试!!

网友:
这几天一直在试,在SATA接口边上有个挑线帽原来接1.2脚,自动进CMOS。现在接2.3脚是不自动进CMOS了,不认硬盘进不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