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换网卡后能认得设备但是不能上网。

楼主(2010-07-31):
t43换网卡后不能上网
设备驱动都可以
就是差网线没得反映的
这是为什么呢
驱动

网友:
mac芯片有没有检查一下

网友:
先确定一下网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MAC芯片是那个??

网友:
网卡芯片应该是好的把
能认得到多吗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应该还是网卡本身的问题,是不是网卡芯片没有上好呀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网卡驱动也装上了,就是打叉,网卡是新买的,网桥也换过了,那就只有动南桥了

网友:
那你弄好了吗

网友:
有没有MAC地址。网灯亮吗?

网友:
定一下网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也就是IP地址默认器 在电脑里面有没有看到有网卡的MAC地址显示 如果没有的 话 一般都是IP地址默认器有问题了 查查看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从接口到网桥,网桥到芯片都要查这是思路,并且测网桥必须拆掉

网友:
基本可以断定网卡坏的

网友:
在bios里面能找到mac地址

网友:
我一个联想的机器也是这样的 找到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
我不想再换了
怎回事嘛
机器是烧了的
怕中间有短线
不想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