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Z780显示器暗屏问题

楼主(2010-07-31):
各位师傅,接到方正FZ780液晶显示器一台,开机正常,十分钟之后就会闪屏并且伴有暗屏的的问题,但又不是坏了灯管的那种暗屏,不解,望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
多半是灯管坏了,外接一块高压板试一下就知道了,这样的故障很容易判断

网友:
高压板跟灯管的问题用代换法确定故障发生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