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 -N73V主板上电无显示代码 ?是双列BIOS芯片的问题吗???

楼主(2010-07-31):
                     早晨八点钟左右吧,,,收到一块七彩虹C-N73V的主板,,故障为开机不显示,测试卡上电无代码显示,四条杠,,看指示灯,-12V。+12V。+5。+3.3V和时钟信号CLK灯,,均常亮,,,只有IRDY灯,FRAME灯,RESET灯,均常灭,,由于FRMAE灯代表主设备没准备好,,先把CPU下,,上假负载测量到核心电压为0V,时钟电压0.45V,其他的电压均是1.1多V,,关机后想在开机确定 一下故障问题,,这回是开机可以跑码也正常进系统了,,,可是没过多久,,,重新启动一下问题又来了,,,又是四条杠,,无代码出来,,,估计内存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刚说的,只要有代码出来就可以直接进系统亮机了,,,请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帮助我一下吗???再说一下,,这是单桥NVIDIA的英伟达芯片,,--刚刚经过替换法问题出来了,,,我怀疑是主板BIOS芯片的问题,,也是因为要是有代码出现就可以亮机进系统了。。。我这BIOS芯片是双列32针引脚的,,,BIOS的型号我忘了,真的忘了,要是真是BIOS的问题,无代码显示,高手能说一下,除刷BIOS无法解决外,,会是32针双列BIOS的哪一脚电压有问题呢,,,哈哈助我为乐哦!!

网友:
我刚用775假负载测了一下,,,核心电压为0V ,时钟信号供电0.45V 。其他的复位,VTT,数据线,地址线均为1.1多V ,,,专业的朋友可以来分析下,,这假负载上电不正常,主板无代码显示,会和32针双列BIOS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
貌似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块主板桥有问题,加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