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家园”液晶黑屏

楼主(2010-07-31):
今天修了一个型号是LA 700液晶,开机正常,不一会就黑屏了,换了个驱动板正常,用了不到两天故障重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源。。。。。。。。。。。。。灯管

网友:
建议用代换法现确定故障位置,比如先换个高压板用一下。

网友:
我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因为还有一个也是这样的,我换了个驱动板好了,所以我怀疑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像是扥管的问题,外接扥管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