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Q35 不认硬盘和光驱,求助

楼主(2010-07-31):
  南桥换了   还是不认硬盘盒光驱 供电正常,硬件正常  排线正常

  请大家给个思路吧   一般   不认硬盘是什么个思路呢

网友:
查接口供电,复位,数据

网友:
随便打开一个图纸,IDE的或是SATA的。相应的图纸里面看下子咯!有些什么电压?接口到南桥有些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