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开机可以维修机维修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31):
主角:华硕型号为P5VDC-TVM/S
问题:按开机键不开机。《但是只要端接一下。绿线和黑线就开机正常了。进系统玩游戏都正常》开机后点关机键可以关机。
  思路为: 既然可以关机。说明sw针脚有电压,并且有跳变信号给io。问题可能是14脚外接三极管不良导致或io问题
  从14脚跑线路没有什么三级管直接接到io IT8712F-S的76脚直接换io问题解决。

中间有个小插曲。这台机器是按一下开机后,在短接一下绿黑线就可以上电。说明io已经给76脚发出信号让他拉低14脚。但是
io没有拉低。我一个想法就是没有按开机键,短接一下绿黑线没有上电。证明我的想法io没有给76脚发出信号让他变为低电平。直接换个io问题解决

网友:
还要继续努力。表达不行。

网友:
我上学的时候 语文倒数第一的 我理科很好

网友:
物理一直拿全校第一的

网友:
叫你不好好学习 偏什么不好 偏物理。。乖乖修电脑吧。

网友:
案例很好,就是写的太简单了,原理没有写出来

网友:
学文科的一个个衣冠楚楚,学理科的一个个稀里糊涂.

网友:
楼主的图怎么不清楚啊

网友:
要是表达好点就好了,能看清楚啊

网友:
哈哈,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典型的IO问题

网友:
在IO内部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