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白屏

楼主(2010-07-31):
电压都正常,一开机就白屏(绿灯长亮,有没插VGA线都一样)。
GMZAN3SL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在网上找不到,有的请提供一份,多谢……
芯片

网友:
主板应该没有工作,但是电压已经正常,行场同步信号只有0.2V左右,这正常吗??

网友:
建议点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不行就可能是逻辑板问题了.

网友:
测一下屏板电路上的电压有的话都是驱动板坏的多,或者像楼上说的那样用个通用板测一下。

网友:
一般这样,我就直接拿个能用驱用板代用。以前论坛里有人说,刷写一下驱动板就能搞定,我没试过,怕麻烦,呵呵,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