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 BENQ液晶的MCU程序

楼主(2010-07-31):
fp71g+  BENQ液晶的MCU程序谁有。屏的型号M170EP01版本V2.0

在线等。

网友:
真的非常急,麻烦有的朋友麻烦发一下。

网友:
故障现象?

网友:
明基不坏mcu程序,刷了也白搭

网友:
我碰到过这个机器,是驱动板在屏上的。不能开机,并且确定电源高压一体板没问题。当时没有液晶编程器。刚巧手上有块料板,直接换掉屏上的MTV512后就OK了。估计应该是程序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兄弟只能说你没XX,我这液晶的却是刷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
那传个程序给我呢!我也遇到这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