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X270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7-31):
接到一DELL SX270 故障点不亮,主板指示灯亮黄色 主板开机按键无电压,换过IO 也是一样故障,,开机电路只查到有一个点跑不下去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
是不是看不懂我写了什么?

网友:
先打一下值有没短路的先 ,再测一下上条件满足没。3VSB有没正常。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的,先查VBAT和RTCRST然后继续跑开关针的线路,

网友:
什么是VBA RTCRST 新手请多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论坛里面说了很多了  搜索一下  自己看看

网友:
查一下IO相关引脚有没有正常的电压

网友:
如果电源插座没有短路的情况,直接从5VSB飞线一根到PW+,看看是否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