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通病故障:耳机没声音

楼主(2010-07-31):
问过几个朋友,他们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方正的机,喇叭正常,就是耳机不能用,插进去的瞬间会听到一点声音,但马上就听不到,喇叭在插入耳机后声音消失,拔出声音恢复。
     手里的方正S280L就是这个情况,换过接口没用,我那朋友说他们之前换过功放芯片9755E也无效。最后是无功而止,求助有经验的朋友们能慷慨指点下,

网友:
这个问题和功放芯片声卡芯片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说的是方正那款机型???

网友:
说详细些,插入耳机瞬间的声音是杂音,还是你播放的音。

网友:
查下耳机和喇叭的切换电路吧  能切换的话就查耳机接口到功放的线路

网友:
耳机和喇叭的切换电路

网友:
插上去瞬间有声音?难道是接口坏了?

网友:
换过接口不行就直接把相连的元件全换了,反正也不多嘛。

网友:
什么型号,说清楚呀!

网友:
估计就是接口坏了

网友:
在换一个功放试试,不行就把功放和声卡之间的电容换一遍

网友:
跟我自己的东芝M18现象刚好想反,不插耳机的话,内置喇叭就没有声音,插入耳机内置喇叭就有声音了,耳机没有声音,,,系统重装了几次了都还是不行

网友:
上网下个官方驱动试下

网友:
上原装驱动试下,,

网友:
——下个驱动看看——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三
用原版的驱动试试

网友:
接口问题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换换与音频部分的耦合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