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唧唧掉电

楼主(2010-07-31):
上负载加电唧唧掉电!       此板MOS管ADP3418.ADP3168也测也换还是加电唧唧掉电!请高手指教!

网友:
注意北桥  我也有这块板子 掉电 换了IO  ADP3418.ADP3168 还是一样 更换北桥后故障解决

网友:
如果全部换了直接换电源吧

网友:
北桥坏了,就不用修 了吧??

网友:
我有好几块你这样的板,不能开机的,开机不跑码的,感觉Intel的板西门子IO的这个板不太好修,换过IO不行就料了。别的话,划不来。

网友:
用带灯座看一下如果 有灯特别亮的就是北桥坏了,或者打CPU假负载的数据线有短路的也是北桥坏。

网友:
北桥  北桥   北桥  LZ试了没有?

网友:
学习了,北桥损坏也会掉电。

网友:
.给12V奔四头拔掉.能加电但不复位.怎么摸着南桥还烫手呀!

网友:
北桥挂了,换个桥先,要不就直接报废。。。

网友:
打打北桥附件的电容的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唧唧叫声掉电   你把cpu供电电路的电容和大电感换掉试试  我以前修过开机唧唧叫声 不定时重启的板子换了大电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