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笔记本外接不显示,要刷BIOS

楼主(2010-07-31):
    联想旭日420A笔记本外接不显示,版本是:R02-A0F,在网上查这个版本外接是不能用的,需要刷BIOS,哪位大哥有,给一个,最好是系统下更新的,多谢!
   介绍看这里:http://lenovobbs.lenovo.com.cn/viewthread.php?tid=33388

网友:
你那个版本的BIOS没有你说的类似问题,查别地方吧,不要再找BIOS原因了。

网友:
这个版本的BIOS是不可以切换的,大家看这里的介绍:http://lenovobbs.lenovo.com.cn/viewthread.php?tid=33388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在WIN下刷新这个机器BIOS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