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死机

楼主(2010-07-31):
   一台IBM T43笔记本,用一会就死机,风扇转的没问题,CPU温度60,虽然有点微热,但是个人觉得不至于死机,应该还是电路有故障,请大家分析下!

网友:
先排除病毒的可能,然后再查内存和硬盘。最后再查显卡和主板cpu等。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试过呀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一点一点试试

网友:
南桥是灌胶的,不敢轻举妄动。温度有点高,但是风扇是转的。为什么风扇转温度还高?不理解,没有灰,风扇转的也很快。

网友:
如果在运行程序的话温度60是正常的,死机故障的范围很大要先软后硬

网友:
南桥呀    小心点取下来重做

网友:
T43南橋容易空焊 重作一顆一顆就可以解決

网友:
通病  南桥虚汗  A21 那个脚

网友:
灌胶的南桥,加焊容易冒锡,取下容易掉点,怎么办???

网友:
多烤一下再做

网友:
这种基本上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散热片没问题吧?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