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845E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7-31):
L-845E主板,可以上电,有复位,不跑码:
1.  测CPU、内存、总线电压均正常。3.3VSB对地阻值283,32.768晶振有压差,待机状态下南桥有明显温升,但不烫手。请问是不是可以初步怀疑南桥故障?
2.  请问,以下哪个是BIOS版本代码?

网友:
845gv-m 版本1.2
板色精英的

网友:
这个板是精英为联想OEM代工的版本 V1.2  待机下南桥有升温就它坏

网友:
这是BIOS,有需要自己下载.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都正常的話建議加焊下座子

网友:
打下IDE和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来看看

网友:
与我修过的主板一样,联想品牌机用。
已知其BIOS的最近日期为2005/07/2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板的通病是座子空焊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或用力压CPU座开机试

网友:
涵山的回复提醒了我,刚开始这个板子还能跑到26,经过几次拆装调换CPU及假负载后,就不跑码了,这样看起来U座是有嫌疑的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网友:
先用测试座测试看看是不是虚焊了!!!加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