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不触发维修一例(分析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楼主(2010-07-31):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F40A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我拿手里看了看确实不开机,拿掉电池直接接电源适配器也是一样不开机按开关一点反映也没有。于是我接上电流表待机有0.06A的待机电流,但是触发开关电流没有跳动,确认是主板问题后,只好先让客户放在我们这维修。把顾客支走后开始大拆F40A,经过很小很小一段时间终于把板拆出来了。
此板是不触发我就先按照触发条件查起,经过查电路图PBTN_OUT#是由EC22脚发出测量22脚为0V不正常,常态应该为3V,此信号当触发开关的时候有3V—0V—3V的一个瞬间的跳变。

既然PBTN_OUT#0V了那就只能查EC的供电了,查电路图EC供电是+3VALW过来的,查EC112637105127141脚全部为0V也就是说EC根本没有工作,能触发才怪了!!
现在继续查+3VALW,继续查电路图发现+3VALW经过+3VALWP转换过来的。同样+5VALW也是经过+5VALWP转换过来的。
那就继续查+3VALWP是由谁产生的呢?查电路图发现是由MAX8734芯片产生。于是测+3VALWP+5VALWP全部为0V,郁闷继续往上级查,查MAX8734芯片都没有供电那+3VALWP+5VALWP又怎么可能会有呢!继续查电路图8734芯片供电是由B+提供。
B+都没有那只能查B+产生电路了,也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查PQ10
D
级为0.37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19V,然后在查PQ9 D级为19V 在测PQ9 S级也是19V正常,在测PQ10,PQ9 G级控制级为18V多明显不正常,此处PQ9PQ10都是P沟道的MOS管现在它们控制级都是高电平当然是截至的啦,肯定没有B+了。要想PQ9 10 的控制级都是低电平的话那下面的三个ACOFF#PACINACON,信号全部必须都为高电平才可以。于是测量ACOFF19V正常,PACIN3V正常,ACON0V不正常,就是此信号是低电平才导致上面的
PQ9
为截止状态使VIN过不去产生不了B+
既然ACON没有那就继续查ACON是怎么来的,查电路图ACON是由LM393产生的,这里测3937脚为0V不正常,在测6脚为高电平,5脚为低电平,要想使7脚产生高电平那必须5 6脚都为高电平才行,5脚是由B+过来的这里我就郁闷了,393是控制ACON产生B+的,而这里B+又控制着393难道这是典型的点火回路吗?我真不明白了。到这里我实在测不出来了。那我就测B+的对地阻值,测量结果为7欧姆明显B+有短路,因为B+支路太多查起来不好查只能烧电路了。经过烧电路摸到一颗电容PC177非常烫差点给我烫出个泡来555555555。于是直接把这颗电容拆下在测B+阻值发现不短路了哈哈,在测B+有电压了,待机电压也来了,EC供电也有了,于是直接接上开关条按开关,接下来发现电流表电流跳动了,哈哈开机了!!在从料板上找一颗同样大小的电容换上就大功告成了。

上传做好的实例:

网友(点评):
传说中的点火回路

网友:
F4系列待机不对先量B+电压,B+偏低属于点火电路保护。

网友(点评):
看电流也可以 电流一般超过0.05

网友:
工作台有点寒酸啊 焊膏还是在基地买的?

网友:
哈哈小李早点开窍就好了。很不错的实例!!!
典型的逆向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师兄好样的呵呵 。给你加分了。

网友(点评):
你现在已经不错了 什么时候发些案例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在基地买的用的不多。笔记本也少....

网友:
饼哥啊 听说你去学车把我们班长和小凤凤哥给累坏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他们真辛苦了。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有一个precharge预充电过程,就是先在B+回路里面接电阻,用运放检查B+电压是否合格,如偏低则说明B+有短路,不过隔离保护。

网友:
我想说393是电压比较器,输出状态是两个输入端电压比较的结果。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受益匪浅啊,没有冤杀一个原件才是真正的高手啊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偷偷的告诉你我已经冤杀了一个场馆和两个电容。

网友:
照你情况所诉。你那本本接外接应该没有待机电流吧

网友:
分析的详尽,标准的点火电路问题.

网友:
你出了很多招才搞定这个本,大家以结果来回头看看有没有可以少了几招直接了当的一招要不两三招搞定,能一枪命中当然最好!主供电短路不是对电感就是对地,打一下所有的电感的对地阻值,就能确定是不是对电感,排除了这个基本就是对地,对地的就是电容的多,直接烧就可以摸出问题,有时可以看就能看的出来的!

网友:
修好是好的,但我们如果能回头看看我们修的过程,可以简化维修过程,修好,而且减少不必要的动作,达到以最少的时间找到故障点。

网友:
点火回路,电容漏电引发的一个实例。楼主思路很清淅,不错

网友:
点火的例子。 仁宝的电容漏电很多,楼主思路清淅,不错

网友:
修板子修到这个份上  水平很不一般了 再加上点经验 就是大师级的了  佩服!!!

网友(点评):
小天天,这也就是一般的水平,点型的公共点短路。

网友:
楼主在烧B+的时候加了多少V的电压啊

网友:
楼主的贴子很好很强,值得学习推广.

网友:
我是一个新手,水平很低,但我觉得那个待机0.06有点高啊!

网友:
楼主再多努力,更上一层楼

网友(2010-09-05):
终于学习了一回点火回路了!

网友(2011-04-18):
太假了吧,这样也有这么多分啊,我觉得楼主的维修思路有点不对,不触发的首先就要量B+待机3 5V有无,前面还量了一大堆,还有这种板明显的仁宝点火回路,有什么不明白的

网友(2011-10-13):
我修好一块F40的进水板子,B+电压为0.19V。但还是有些疑点不明白的,想请教一下:三个ACOFF#,PACIN,ACON,信号全部必须都为高电平,Q9,Q10才可以导通,输出B+吗?
三个信号有一个为高电平,PQ17不是就可以导通,Q9,Q10的G极为L,输出B+?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就这样的了只要后级有短路或轻微短路都会这样.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修了很多台了,有很多就是B+短路。其实你有走了点冤枉路,我拆版第一个项目就是查B+,然后查8734的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