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9月维修的一台HP NX6120不充电,时隔10个月,又出现同样的故障

楼主(2010-07-31):
    一台09年9月维修的NX6120,今天又回来了,故障跟以前一样,还是不充电,之前维修我写一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143323-from-home.html,还承蒙月饼版主加了一个点的威望。

    客户这次准备更换主板,因此,机器没有送来时已经谈好价格订主板,主板到达后,客户今天将机器拿了过来。

    拆开机器一看,有点傻眼,主板订错了,原机的主板带并口,带S-VIDEO,带串口,而订回来的主板却没有这些口子,如果强行安装上去,会多出来好几个洞

    没办法,先处理并口的洞,从废板上取下一只并口,取下后把脚都剪掉,上好固定螺丝,这样,并口的洞就给堵上了,但并口也无法使用了。

    装机到一半,先上屏试机,坏了,白屏,隐约中有蓝底,同时听到了滴的一声,说明机器已经工作了,但显示不正常,订回来的主板有问题。

    跟客户讲明情况,还是修原来的主板。

    由于之前的帖子还在,量了一下当时发生故障的点,都很OK,而且机器的充电指示灯是正常的,只是没有充电电流。把电池插到订回的主板上,一插电就有1.8A的充电电流,说明电池是没有问题的,还是要查主板。

    由于充电已经亮,说明AC检测,电池检测应该OK,EC的相关电路已经工作,问题应该在充电芯片或周围,先将上次维修时的几个点测量一下,均OK,再量充电芯片的VCC,ACDET,VREF,均有电压,但PWM的输出一直是18.4V,导致充电MOS管一直处于截止状态。因此无充电动作。

   手头刚好有料板,因此换掉充电管理芯片BQ24703,故障依旧。

   好在手头有能够充电的板,就对照脚位量电压,量ACSET(PIN6)时发现问题,好板上此脚在单接适配器的状态下有1.1V电压,而坏板上没有电压,接电池充电时好板上有2.5V电压,而坏板上依然是没有电压。

   从图上看,这个电压很简单,是由VREF(PIN7)经过两只等值电阻(R42,R45)分压提供的。断电量R42和R45两端的阻值,R45两端的值明显偏小,拆下R45,量R45的值与图纸标称值一致。焊回R45,再拆下跟R45并在一起的C37,量阻值已经明显变大。

   插电池,插AC,充电电流已经到1.8A,此机再次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