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询笔记本显卡型号(不要拆机)?

楼主(2010-07-31):
今天装了个华硕笔记本的系统,显卡驱动没装上。
1. 笔记本不知道型号,无法从官网上下载驱动。
2.  看设备管理器显示:视频控制器(VGA兼容)

3.  用驱动人生显示   ati radeon xpress series

ati radeon xpress series有好多型号,总不能一个一个试吧?  客人的驱动光盘没有了。
怎么办呢,哪位朋友帮帮我啊。

网友:
我用笔记本系统!

网友:
专用笔记本系统碟!

网友:
笨方法, 问客户本本哪年买的 和配置  然后百度 查图片 查资料 找出型号  再下驱动  (  实在无奈的方法 )

网友:
用GPU-Z看有什么提示,再上网查一下。

网友:
随便找了个1100的装上去了
专用笔记本系统碟?试试看

网友:
其实拆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准确无误

网友:
鲁大师拥有专业而易用的硬件检测 ,新一代系统工具--硬件真伪辨别、电脑稳定保障、系统性能提升的免费软件http://www.ludashi.com/help/update.htm

网友:
装个驱动还要那么麻烦!!

网友:
打开帮助和支持,在系统信息中有。

网友:
打开DirectX诊断工具试试。运行dxdiag.exe

网友:
装驱动人生2009的,不要10的,在驱动更新里,很快可以装好驱动

网友:
LZ解决没有?

网友:
拆开笔记本下面盖子,如果是mxm模块的应该很容易拿出辨认,如果是焊在主板上的恐怕要多折腾了。

网友:
华硕官网应该有在线检测型号

网友:
试一下驱动精灵2010,
若楼主的问题已解决,请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

网友:
鲁大师、驱动精灵、硬件检测收集工具都可以~~~~

网友:
驱动精灵可以自行检测,还有不少软件都可以的,是百度找找

网友:
用工具实在是落了下乘,我一般都是看硬件id的,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声卡,网卡,搜id就行了

网友(2011-06-02):
拆开看是比较准确~~用工具就比较节约时间!我用Extreme就可以查看到型号,去官网下个相应的驱动就好拉!

网友:
用鲁大师可以的

网友:
对着机子的型号去官网下啊

网友(2012-12-03):
这个情况都你按机器后边的S/N编号下载就行了,准确无误,那样太麻烦了

网友:
用个鲁大师之类的检测下,或者换个系统装装

网友:
用鲁大师撒,那个查看硬件信息还是蛮齐全的

网友:
下载最新版驱动精灵检测或鲁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