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屏的问题

楼主(2010-07-31):
一台三星943NW刚到一年,屏下半部分2/3一开机有横条转而没有显示,上部正常,几分钟后全部正常再也不出现问题了。我把屏电路拍下来了兄弟们帮忙分析下会是那的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现在有一台同样的机器。故障是花屏。已经确实是屏显电路的问题。想问一下论坛上的兄弟有没有换屏显电路板的啊?

网友:
回复 东华电脑维修 的帖子[/b
    刚一年还在保吧  这样的问题先插一下屏线不行如果 确定是屏就送保吧。

网友:
都拆开了,还能保吗?

网友:
就是接口的事,清洗,加固 更换

网友:
保不了,接口重插了多次,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换屏试了,屏线肯定是插了很多次了。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进IC进了肯定会换,换了看么结果吧。

网友:
这个换了大芯片肯定没用..

网友:
这不是接口问题,是行扫描驱动模块的问题。

手工基本不能修。

网友:
行扫描驱动模块在那呀?我换了IC这两天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