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显款器红屏

楼主(2010-07-31):
本人也没有修过CRT 今天来个熟人。抱来个显示器说下里面响。我拆开看了下高压包有虚焊的地方。焊过后。正常了。但是显示器接上刚开始一会正常。过了十几分钟后。显示器屏上逐渐开始出现红条。是那种横的红条。慢慢过几秒后就屏幕就全红了。就没有其它色了就红色。
显示器是17 方正纯平。我测了线接口也没有问题。。那是什么原因的。。有什么IC管这色彩。。
显示器

网友:
查下视放部份了!

网友:
有可能红枪热碰极了................

网友:
查一下色解码电路和末级视频放大电路,着重看下视放管的好坏及其外围电路是否有虚焊等现象,再就显象管阴极部分有某个基色信号对地或之间短路也会造成此现象!不过显象管坏的就基本无法修复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像管尾板上的视放电路虚焊造成。。。。。。。。。。。

网友:
电子枪老化或碰极了 用电击法试试

网友:
我晚上看看。显示器的尾板。再加焊下的。。谢谢了。那个管三基色的IC是在尾板上吧。。

网友:
但是显示器接上刚开始一会正常。过了十几分钟后。显示器屏上逐渐开始出现红条。是那种横的红条。慢慢过几秒后就屏幕就全红了。就没有其它色了就红色。
处理办法;一,你测下R,G,B三基色,电压可能是红客截止造成的!
二,凌寒 给你说的我认为不正确,因为你的开机还能看一会!好好查查吧,你只要会修电视你就会修它!

网友:
和平时代
的帖子
同意你的看法,不过要注意一下错别字。

网友:
R 管子枪坏了吧

网友:
短开管座的R枪,让它悬空,就很直官了

网友:
看样子有可能是显像管热碰极了,断开红基色,加温测试看看,还那样子,就报废吧,不是的话换前级视放和末视放,周边电路,试试看看吧,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