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加电就保护 修得郁闷

楼主(2010-07-31):
今天接修dell 1501 加电保护问题 .     拆开发现 有个电感对地阻止只有10左右 , 断开电感  前级180左右  后级还是10   后级通显卡的.拔了显卡  阻止为200左右了  以为就是显卡坏了  换了一个显卡上去   (ATI1150)  ,阻止又成10左右了  现在就不明白这个阻止是不是正常的  请维修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电感的标的好象上PL7  记性不好  在BIOS下面   加电的时候有时候电压1.2  有时候没有  一加电就保护了
画红圈的地方就那个电感

网友:
显卡对地阻值本来就是几欧左右,测一下后面的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就是没发现别的地方短路   只有这一路阻止太小了 以为是显卡烧了 回复 chenfuyu232356 的帖子

网友:
方向有点不太对呀,你第一个电感短,他是给什么东西供电?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它是给显卡和 南桥供电的.1.2V   而且他原来的显卡肯定烧了   和新的显卡芯片比较   回复 焦作邦尼 的帖子

网友:
做南桥试下

网友:
有点怀疑南桥坏了  就是怕多走弯路  谢谢回复回复 耐心与理解 的帖子

网友:
白天人多  谁有这个板子能帮我量一下PL7的对地阻止是多少啊  谢谢大家了  真不想

网友:
上电的时候电流上到多少就保护了啊,你要看是不是有些电压没出来啊,SUS 3.3V RUN3.3V都量下。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个上电保护的,宏基5570 ZR1   5VPSU 对地短路,拆了好多器件,最后原来是一个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如果1。2能出来 0。01   0。33     0。43就掉了    如果1。2不出来 0。01     0。20就掉了   回复 睿派 的帖子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个和你说的情况一样,就是这个机子给网卡供电的一个六角MOD管穿了,就在附近,查一下。看看对不对。请你参考。

网友:
你还记的那个阻止是多少吗??呵呵回复 myhome31 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好象是200欧左右,那个管坏后,回直接烧网卡,对地为0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它机器显卡坏 充电芯片 8743都是坏的  还有地方没找到  最后也没修好 累死了

网友:
那电感应该是正常,再找找影响上电的几个信号吧

网友:
板后级有短路所以加电就保护了,显卡对地阻值一般都是几欧的

网友:
显卡电感对地址正常,查其它地方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独立显卡越高端,显卡主供电电感对地值越小,现在有的是接近o欧(精度不高的万用表读出来是o了)都正常。

网友:
LS的说的对,现在很多显卡的供电电感对地都很低,别说高端显卡,就比如HP NC6000 ATI9600显卡对地只有6欧姆!LZ对于故障的判断还要努力,那个1.2V时有时无这个就是分析故障的入口,看看图纸这个1.2V是属于上电时序中那一段的电压,修好这个1.2V后再在测下保护时那些电压没出来,一步步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X8743是辅助供电芯片。给桥  显卡  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