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水洗板的问题,本人赞成

楼主(2010-07-31):
最近看都论坛里有人谈到这个问题,看看回复还有许多人很不认同。本人想探讨一下,并分享一下具体洗板的流程及要点。
先说为什么洗板呢?我的回答有2条,1是我修主板时遇到有些主板非常脏,得先清洁一下,特别是有的是已经凝固的油和灰尘的混合物,本人修起来实在不能忍受,相信大家深有同感。2是我还做二手生意,这在修板的人群里不算什么,但大家也知道网吧的环境,那是相当的脏!这样的机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内存啊什么的接触会不好,会在以后总为这些小事而修理。而且有种呛人的味道。
以下方法仅适用于有上述2条要求的人,首先说一下主角
洁康PS-60,不是广告贴。这个型号可以放下任何尺寸的主板。开始洗的时候先放2/3的自来水(针对什么水的问题,希望专业人士提出见解),抠掉电池,这个记住。把板正面朝下放到水里,如果买了篮子的用篮子,没买的在水底放块主板盒里的那种泡沫,薄的。作用是不让主板直接接触锅底,锅底有6枚振头,直接接触恐有不利。直接开始洗,定时10分钟。时间不宜过长,怕水对PCB的侵蚀。不加洗涤剂。这是我的习惯,因为暂时没找到无残留,而且对金属无侵蚀的洗涤剂。超声波可以分解和乳化油污的能力,一般问题都可以解决,除非板子非常脏,可以用洗洁精。有兴趣的人可以试试有喷头的威猛先生,有点贵,谁试完了告诉我怎么样啊!
言归正传,洗几分钟后反一下,再洗。时间到后,用双手从水里捞出来,再放进去,再捞出,如此几次以去掉沉淀在板上的污物。接下来也很关键,双手执板,键鼠口和打印机口的方向朝下,用力甩20下,目的是甩出接口座子里的水,因为这个很难自然干燥完全,也可以缩短干燥时间。再接下来是晒。真的晒,我不阴干,我觉得没什么,暴晒一天。日头好的话一下午也可以。有不放心的明天还拿出来再晒。
干燥好后,仔细看看,板子像新的一样,发亮,内存和显卡座子颜色很鲜艳。要不是有的键鼠口和打印机口有点生锈,很难看出是旧的!
最后装上电池点板子,结果呢,当然能亮了!起码没洗坏过。用这种板子装二手机器,不用担心接触不良的问题,还有许多优点,比如散热还好啊,成色还新,也有卖点啊!

网友:
这需要放到烤箱里烘烤,不然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
我经常洗脏板子
笔记本板子也洗过一张

只要保证充分晾干或者烘干水分,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LZ这个东东不便宜哦,,在淘宝上搜了搜
两三K

网友:
看过楼上的洗板真是不可思议.我现在有一块英特尔的原装865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说在家里放了将近一年没有用.开不了机了.自己加电马上自动触发了(英特尔自动开机习惯).现在复位灯长亮.看来明天得洗洗一下.想问一下,可不可以马上用热风枪烘干后加电?

网友:
要是说到用水洗板子,这事我到是经常干的,因为有些工厂里的板子全是油,修起来是不爽就要洗一下,有的板洗 了之后居然正常了

网友:
如果不是做二手板子,还是不洗为好

网友:
我们在电脑城 没位子让我晾干  以前我经常抱着主板到厕所的水龙头下面洗 后来物业说罚款   就没洗了

网友:
我朋友 的机箱是个特例 在自己的房间 主机一面虚掩着(面板搭着机箱) 5年没看过机箱内脏结果里面  都有一窝老鼠崽了  机箱里面有 烟头 棉花 纸币 TT  面包 木屑  直到11天前老鼠咬断线 才叫我去处理  我一打开机箱盖

网友:
这样子洗,会不会很容易氧化呢?

网友:
8楼的 没有那么恐怖吧.看来电脑是没有用的

网友:
楼主这设备太贵,三四千,成鸡肋了,我想没有一个修板人会花这么多银子去买这么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网友:
我也感觉太脏的主板不洗毛病太多,洗好关键是干燥.

网友:
自然干  板子会发潮   那样板子会 鼓包  起泡  我认为最好是 热风干

网友:
主要的还是要干燥,有个红外干燥箱最好啦!

网友:
我都是在板子上放点洗洁精加点水,然后用毛刷刷洗,刷洗完成后用自来水冲洗3分钟。这样处理过后板子上的油呀灰呀就绝迹了,而且板子干燥后还会发光发亮显得非常新。

网友:
嗯,很少清洗,一般是修哪清洗哪,免得等一下清洗出问题了,自己麻烦。

网友:
我基本上用毛刷去刷,一般刷刷就干净很多,水洗感觉很费时。 除非是搞翻新才会花心思去弄。

网友:
关键是太贵了,没有几个人会去买这个东西,这个钱可以买示波器了

网友:
修个板没收到几个鸟钱 这样折腾

网友:
水洗不太敢,怕干不透~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自来水洗板的,不过没楼主那些设备,都是放几天让它自然干的

网友:
用自来水洗板的要点,楼主也说的相当清楚了。
我还要补充几句:
1、对于接口处有生锈的,用三和牌松锈剂除锈,效果不错,去锈的亮晶晶;
2、对于有爆浆的电解电容,要去除,因为这类电容进水了,会有莫名问题;
3、对于一些板如果振荡的话,有些晶振会振坏,所以洗后干燥后此处注意;
4、对于一些板,可以用温热的自来水进行浸泡,去油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5、对于腐蚀严重的主板,还是不要用水去清洗,一洗就怕掉了那些小电容。

当然,这里还没有说全,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多多提出来,让大家分享。

网友(点评):
真的不错,很有条理。很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  但是要保证你吹干了
我不赞成用这个
这个是给BGA钢网用的
我一块板子   用这个洗两三遍   然后还要晒一天?  人家客户老早骂街了
还是洗板水或者酒精实在

网友:
洗了多甩几下,通风的地方阴一天就干了

网友:
洗后效果应该是相当满意,但是成本太高了,量不大的话,好像没有几个想花这个成本。。

网友:
设备有一点点贵了,

网友:
只有搞翻新的人才这么折腾吧……

网友:
如果做二手板子还值得清洗,要不然可是划不来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修板的还要洗板那也太费事了。

网友:
看到这文章时,我用水洗板子已经两位数了

网友:
没洗过  俺都是用刷子刷刷

网友:
自来水加洗洁精 牙刷配合
洗完后高速风泵伺候,水吹的差不多了就用风筒100度恒温干燥
目前效果良好,暂无洗坏记录

网友:
太费钱了,还是去水龙头下洗洗算了

网友:
对于用自来水洗板:这是我经常的工作!!
我是做二手电路板的,旧电路板表面一般都比较难看和有时氧化.
经我洗过之后会有8-9成新样  卖出价会高一些

我的方法是:
清洗工具:牙刷一个..小油扫一个..全能水一瓶(酸碱性都很低..专用在清洁金属表面.清洗后不会生锈)
先用水淋湿主板.然后在主板喷少量全能水..再用牙刷或小油扫来回刷
然后用自来水冲洗

坚放凉干或热风吹干都可以

网友:
我有一个小点的超声波清洗器有点小,一般我用它来清洗风扇什么的

网友:
我洗完一般都是竖着凉半天加电吹风伺候还行

网友:
洗过以后一定要及时烘干,晾干恐怕不行,会生锈的,而且不彻底,如果沿海地区,本来环境的湿度就比较高,很难彻底干的。。用烘箱,70-80度之间。或者用底部可以调温的BGA设备,底部温度调到70度,烘个2个小时以上就可以了。一般不超过10个小时。

网友:
太费事了,除非是板子太脏怀疑板子因脏而引起的故障,一般我是不洗的。以前洗过几块,用的洗手液加自来水,这个腐蚀会小点,洗完好板子象新的一样,最后立起来晾干,风枪调到低温档吹不容易干的芯片下及座子、插槽,用这种方法没出过问题。

网友:
有些板子进水太严重,用水洗的干净吗?
      有酒精都够刷的了  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