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2V+奇怪问题

楼主(2010-07-31):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闪屏,好像主电源拖不起负载一样,关机不能马上开机
闪灯的时候,有时电压是12V,5V(大部分时间),有时候是6V,3V(偶尔)
感觉很奇怪,有没有这个MUC法个我试试,78E065的芯片
闪屏

网友:
闪屏一般都是高压板跟灯管问题多,先代个能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电压不对,刷MCU有什么用,思路就不对,,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容漏电,有些外表看不出来。

网友:
感觉是电容做怪,还 是把12和5V电容全换掉再说,300V也要测量一下

网友:
我也知道象电容,但是这个显示时有时候只有菜单(完全正常),没有图像的(灰色的)
连续开关机,会出现开不了机,开机图像失真,开不了机的时候测试电压是13V,5.2V,所以想写个程序试试。。。78E065的芯片+24C16(呵呵,谢谢上面的兄弟,我不是小白)

网友:
已经测试一天,确认是驱动板的问题,可惜写了资料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
查一下MCU复位电路

网友:
查下 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