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6T待机正常 触发后呈间歇短路保护状态

楼主(2010-07-31):
华硕 A6T待机正常 触发后呈间歇短路保护状态   该机原来是显卡虚焊 重新植过焊锡后OK 试机两天没有问题 叫客户来拿机 上电试机 奇怪的事情来了 待机0.06正常 触发后 电源灯一直在闪个不停 电源电流在0.3-0.4左右跳动 呈间歇短路状态 测量各电压都在正常电压之下跳动  测量各电压点也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现象  这次头大了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这机原来修的 就是隔一个晚上不用就变这样了 之前我修好后一直试机我都是用可调电源的 后来客人来拿机是用自带的电源试机的  上电就这样了  这机没有电池 所以不知道用电池行不行~~各位兄弟帮忙呀~~

网友:
显卡没做好加焊一下

网友:
取下来重新做一次吧    可靠些

网友:
HP6535 ,的加焊显卡的,也是这个问题。都气死我了,之后重做了才又好起来。

网友:
A6T我遇到过,最后换显卡芯片好的。

网友:
不是吧 真的是桥问题呀?原来都好好的哦 才一个晚上不用又出这样的问题了    我按照你们的说法 我直接断开 显卡1.2V 供电  上电开机 其他各电压都恢复正常了 上电也不会像间歇性短路保护的状态了 但是就是按开机按键触发上电几秒钟就又掉电了   显卡对地电阻5欧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是不是做显卡时伤到周边的元件啦

网友:
没有呀 我当时是把显卡拆了出来重新再做过上去的 之前都没有试过出现这种情况的 到客人来就这样了 真是气晕我了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有问题呀?

网友:
该机已查出故障点了 是显卡下面的BGA锡珠 短路了 都烧坏了焊盘了 没有救了 应该是之前做BGA时做不好 导致短路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真没见过这样的问题。你都修亮了,即使不好用,
也不应该短路的呀,真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