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 进系统后一直不停的嘟嘟声响

楼主(2010-07-31):
HP TX1000  进系统后一直不停的嘟、嘟、嘟。。。。。。声响,放音乐内置外接都不响,只听一直不停的嘟、嘟、嘟。。。。。。声响,系统能正常认到声卡。把声音静音还是一样不停的嘟响,但把声卡驱动御载掉就不响了。这估计会是哪问题呢?功放?声卡?南桥?

注:
1、声卡已经换过一样的ALC861,但进系统提示还要装驱动,这应该是批号不同的原因吧?
2、不是本人懒,在这里求通病。只是觉得最好是在有分析的基础上来换元件,不要一上来就贸然三板斧。

附加说明:

键盘没接,MIC也没接.还是照样嘟响,注意,不是嘀,是嘟.

在没有接BIOS电池开机的时候,系统会提示设置时间,按F1跳过,这时喇叭会正常响清脆的“嘀”的报警声。而前面的嘟听起来感觉是电流的干扰声发出的,但很有规则性的嘟、嘟不停下去,每嘟间隔不到30毫秒。请教:前面提到的正常响清脆的“嘀”的报警声,能排除相关元件什么是OK的吗?

网友:
应该声卡有问题吧   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可能啊,遇到过几台楼主描述的声音了。
都是键盘坏了的报警声而已,楼可以先试一下看看

网友:
有没有,把话筒的声音开大了?那样也响的哦

网友:
键盘连键了,坏了,把键盘拆下来看看是否有响

网友:
键盘没接,MIC也没接.还是照样嘟响,注意,不是嘀,是嘟.

网友:
在没有接BIOS电池开机的时候,系统会提示设置时间,按F1跳过,这时喇叭会正常响清脆的“嘀”的报警声。而前面的嘟听起来感觉是电流的干扰声发出的,但很有规则性的嘟、嘟不停下去,每嘟间隔不到30毫秒。请教:前面提到的正常响清脆的“嘀”的报警声,能排除相关元件什么是OK的吗?

网友:
试试换下左右声道的那两个耦合电容吧

网友:
遇到一台BIOS出错也会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问题,我这里也碰到一台华硕的本子,声卡放歌或者放电影时含糊不清的杂音,像以前收音机没电了那种声音小且失真的样子。只要启动内置的摄像头,声音就立即正常了,把视频关了,马上就恢复原故障样了。搞不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硕的驱动是要配定官方的才行,其它的不行,这个问题我们经常有遇到。

关于我这个HP TX1000的,确定驱动已经装好,并且确认正确无误的。

网友:
只有用示波器查了,这可能是功放电路的自激反馈声。看功放IC周边电容等是否有不良的。重点在反馈引脚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为什么可以听到清脆的报警声呢?

网友:
晕死,是声卡芯片问题.后来又换了一个声卡芯片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象网上有解决HP声音异常的驱动补丁

网友:
是不是拆装的时候压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