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黑屏维修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7-31):
开始时发现高压板上只有18.5V,没有3.3V,而且连接高压板上的插头坏了,就换了通用高压板,从屏上一侧的第7脚引出3.3V,连到通用高压板,开机后先白屏,然后显示。交客户2天后,又出现黑屏。测信号线电压低1.0,不小心信号线和VIN 18.5V线短路,电流只能达0.68A。再测屏线只有一脚有3.3V,是显卡烧坏了吧?还是其他?为什么这么快出现问题?是随便引屏上的3.3V还是选特定的?谢高手答复。

网友:
不确定的电压,还是不要乱飞哦

网友:
肯定是显卡空焊了,重做吧

网友:
那里飞线也用不了多久的,我有好几台都那样飞的,但很快就返修了,而且我还怕是显卡损坏会拉低,把相连EC和显卡的这两条都断开了的

网友:
我记得前不久修的一台联相昭阳的,一开始是高压板控制信号3.3没有,不管它什么故障,先飞了再说,跑半天3D,OK,谁知第二天就被返修回来了,一查,飞的那里电压正常,这次是没有延时控制了,想想还是做显卡吧,做过OK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