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320G硬盘奇怪问题!

楼主(2010-08-0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组装机,说装不了系统,并且还有一个区看不到,我问客户可有什么重要资料,他说没有,就拿起硬盘直接搞了个一键分4区, 然后直接做系统,却做不进去 进PE一看
却找不到盘了,于是换跟数据线,在进PE,盘式找到了 只看见一个C盘,其余一个不见,郁闷哦  再接着搞 用PQ8.05分区,分完后进PE 还是一样! 接着用DM分区 ,还是一样,在进DOS
MHDD项 输入erase(擦除分区表),在分区,55还是老样子。 求高手指导啊!!!!

网友:
补充下  硬盘有换过另外一台确定主机同样搞过,问题一样

网友:
难道又是写磁头坏?这是三星的特长噢。。。还是有还原精灵之类的还原系统??

网友:
西数啊~ 三星我知道类 坏了往外面一丢就是

网友:
硬盘内的原理我不太懂,我有个硬盘分盘后有三个盘可E为20G可在我的电脑中只能查到11G 这怎么回事。

网友:
PE下看不到盘,我遇到过,你用MHDD扫描过吗?有无坏道?看似0磁道有坏道,用MHDD擦下,再用DISKGEN分区。

网友:
就是扫描正常啊  用MHDD也擦了~ 用DISKGEN分区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E盘格式化 进PE

网友:
用原版系统(正常安装版)分区试试,如果再不行肯定就是硬件故障了

网友:
硬盘不能分区保护了 可能是固件引起 的  用PC3000刷

网友:
估计会要用PC300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