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的电容可不可以用普通电容替换

楼主(2010-08-01):
可不可以用普通pc电源上的300v 220uf的电容替代呢?

网友:
装不进去,不信你试试

网友:
不考虑体积的情况下

网友:
电容冲放电确实有快慢之分,普通的电容充放比较慢,而闪光灯电容的要求正好想反,冲放电都要快,在极短时间内向灯管放电(一般是ms级)。就是电容的内阻要特别的小。
内阻特别小有两个作用:1,保证快速冲放电,特别是快速放电;2,在冲放电过程中温度上升就会很小,保证在频繁的冲放电过程中不会爆炸!
电容上有photo flash字样,是注明这种电容是摄影闪光专用电容。photo flash电容有耐压、容量要求外,还有内阻特低,漏电要小等要求。而内阻特低正是photo flash电容和一般电解电容的区别。

另,闪光灯用的电容是特别生产的,虽然说都是电容,但用途不一样,作用和相关参数,也不一样.

网友:
原来数码相机上得电容有这么大得学问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你发的“相机高压不要怕,我来搞定它”帖子上得图片看不见。真想看看你对高压发电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那个,图片为何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我手上也没有备份图片了,很抱歉

网友:
你们忽略的最重要的一点,相机上的高压电容是无极的就是没有正负之分,而电源上的电容是有机电解电容,不可以用的,也可能能用几次,时间长了肯定鼓包,再者相机电容很细很长,你也装不进去啊

网友:
没有正负之分吗??有吧,,电路图上都有标注的,

网友:
我觉得用同样容量和耐压的电容就可以换,不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哥子。。不懂别装懂。。。装懂也没意思。。。。

网友:
照相机用的一般是细圆柱的,耐压和容量都有一定的要求,对性能要求一也高,而一般电源用的体积没要求,就是耐压和容量一样(基本上不可能)你也装不进去相机里,所以不能马马虎虎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