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背光驱动IC火星四溅之后超级维修

楼主(2010-08-01):
最近开机的喇叭滴滴几声 都能把我吓得心惊胆战 究其原因就是这个奇美N133I5-L01液晶屏把我造成的心理阴影 !!!
这个屏开始的时候就是背光不亮 表笔一不小心造成了短路,只听声音就犹如放爆竹一般,响声之余便是火花四溅 轻烟袅袅....

液晶的PCB板被烧得露出中间层,没办法换IC只好改电路了 淘了块13.3的背光好的屏拆下电路板和背光灯,因为这两个屏的背光灯个数电压不同,很小心的拆开屏两只镊子齐上阵取虑光片可还是弄上了灰尘 想擦掉确是越擦越脏。

切掉这块背光驱动电路 放大镜仔细观查发现截面有5根线连接过去 为VIN SCL SDA PWMIN GND 电源IC的型号是TOKO61124

框架结构

led背光的工作原理

追线找到屏线借口对应的针飞线连接

最后成功点亮

总结
开始以为背光驱动板只有2条线连接着 ,当断开之后才发现是五根线 ,都是在板内层所以跑线的时候费了点劲。

网友:
太厉害了,高手呀

yzz163 -15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好可怕,第一次修主板的时候也是桌子上有把摄子不记得拿走了,结果把主板给烧了。。。换了我好我场管啊。。。吓死人了。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高手,下次也要试试

网友:
高手,向你看齐

网友:
呵呵,不知道LED跟LCD是不是一样修。看过,还没修过

网友:
支持。LED背光的帖子太少了,建议开专区以吸收更多的帖子。

网友:
厉害,我修到屏电路就什么都不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太对了 确实可查的资料很少  其实懂了LED供电的原理 其他的也就好修了 就这几根线....
但遇到软排线到屏的接触不良我也无从下手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新换了LED屏,多看看,为以后积累经验,呵呵

网友:
真是佩服呀!看来我还是要多多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