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多彩DLP330A电源问题,求师傅指教。谢谢

楼主(2010-08-01):
本人一新手,问下这个多彩电源已经换过该换的爆电容,在无外接负载的情况下短接绿黑线能启动,各电压基本正常,要是突然加个+12V的射灯,短路保护,灯不亮。如果是已接好+12V的射灯的情况下再去短接绿黑线也能正常启动,灯亮,各路电压基本正常,还有就是该电源装上电脑用过一段时间后又不能开机,只有给该电脑电源拔掉电源线放下电又可以开机。如此循环。因为该电源电路板比较简陋,就是不知是哪的问题,求师傅指导。谢谢啦。

网友:
主要检查+5VSB产生电路,把那个10V1000UF的电容给换了试下

网友:
多彩电源盒最好每个输出端子都要加负载,如+3.3V不加负载,启动后,突然在+12V加负载,会造成电源保护。

网友:
谢了,我试下。

网友:
不知 你待机5V正常吗?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12V工作时加大负载,会保护的

网友:
当电脑不能开机时,你要做的就是量下各项输出电压

网友:
把3.3V和5V也要带个小负载,不然单独12V加负载会引起电源保护的

网友:
灯泡多少瓦的? 找个有坏道的硬盘能转的,当负载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