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M3GT3-P 插4PIN保护

楼主(2010-08-01):
拔掉CPU 4PIN 可以触发 插上就保护 查CPU供电 没有明显短路 ,发现声卡芯片附近有一个K72 T9芝麻三极管击穿烧毁,吹下后 依然短路 此管用什么管可以代替 ?

网友:
主板上一般NPN型的三极管比较多,找一个就能代替!!!

网友:
随便找一个差不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