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掉电!!

楼主(2010-08-01):
我手头上有个宏基4736G的机器,起初是开机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拿来检测,发现掉电前会黑屏,观察电流感觉仍旧停留在开机状态,然后就掉了。现在问题发展到了机器在按开机键后电流跑到CPU处就掉。。已经加焊过系统供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以及各电感。各电感供电均正常。是哪的问题?北桥????

网友:
换几个供电芯片试下。。

网友:
这个本才一年啊  ...不能是进过水吧  我用的是 4735  没什么问题啊  感觉还挺好 ...这个桥和显卡都不爱坏...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哇靠。。动不动就叫人换芯片啊

网友:
不定时掉电跟开关电源有关,是不是大电流工作时掉电啊。。用示波器看看上管的波形。。有可能上管道通不完全。。

网友:
各供电正常  那就应该查复位和时钟信号看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