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8-01):
我不太会修显卡,请问一下。主板是好的,能正常跑码。插上显卡就不跑码 了,想问一下,重点检查显卡哪里?

网友:
如果插显卡能跑马的话,你就做一下GBU。

网友:
这就说明不跑马是显卡导致。 先目测下有没有掉件。 重点看金手指旁边的16对耦合电容
在查供电部分。供电正常的话。 检查GPU 和BIOS
你最好把你显卡的型号发上来

网友:
型号都忘了,我本来不会修显卡,硬赶着修,BIOS不会查好坏,我就是查一下表面的坏件,没发现。就加焊了一下主芯片。还是不跑码。就不修了,就让客户拿走了,说修不了

网友:
量量看GPU短路了吗!!!

网友:
难道各位都没碰到这样的故障么。想知道个答案咋就那么难呢,。
                      各位碰到这样的故障都是怎么修的?

网友:
PCIE总线有没有掉耦合电容,核心是否虚焊或短路等等都有机会导致不跑码

网友:
先打一下数据线对地值,然后上电测各个 供电点电压有没不对。

网友:
PCI-E总线不兼容了,查总线信号部分,估计一般人查不出来

网友:
要怎么查啊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乐天大师正解!一般人是查不出来的!

网友:
最好用指针表测显卡上的DATA线和控制线的对地阻抗

网友:
一般GPU短路和显卡电路轻微短路会不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