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怪现象,

楼主(2010-08-01):
本来能跑到26,可以显示快到桌面就没有显示了,再搞几次就没有显示了,后来就跑C0和CF,就不跑了。
桌面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桥虚了吧,

网友:
换过内存了,以前在论坛上见到过CF可能是内存的问题,什么电压都正常时钟都正常,没辙了

网友:
桥的问题吧
我哪个 集成显卡的板子 进桌面就 挂
在DOS 下 没问题
我进安全模式正常
装显卡驱动就挂
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CO CF有点像不跑码查一下COMS电路比如刷个BIOS

网友:
liubao
的帖子
GA的板先刷BIOS 还有就是有一款945的板座子空焊是通病 CF一般是晶振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老弟, 这个是BIOS问题,刷个BIOS就好了。已经搞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