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响(风吹的声音)

楼主(2010-08-01):
17寸飞利浦显示器,通电,按开关开开显示器,后那显象管上贴着那个圆的位置就有声音响,和风吹的声音一样,但是能正常显示.  这是哪的问题啊. 我不会修crt显示器 忘各位前辈 不吝赐教

网友:
应该是高压打火吧,清洁处理,不行就换帽。

网友:
我开着盖,没有看到打火,那个声音很整齐,就是和风吹一样,好象不是滋滋滋那种
我在想,那高压帽换的时候我手动他会电不? 我怎么能撤底放电?

网友:
如果是高压打火,开机后等一会高压帽处的电会自动被放掉,但为了安全你可以把表笔的一端与显像管的石墨层接触,另一端直接插入高压帽与金属弹簧接触一下,这样电就被放掉了。

网友:
显像管的石墨层?? 这个相当于什么啊??  另一端直接插入高压帽与金属弹簧接触   这个我不太懂是哪两个位置 ??就是让他短接一下吧?  详细说一下吧,谢谢啊,

网友:
显像管的里面与外面之间就是一个电容,石墨层就是电容的负极(就是涂了那些黑色的东西呀,一般都用一根金属线与地相连接的),里面就是正极,高压帽的那个地方就是正极的引线。

网友:
那个橡胶“圆”是就是高压帽,
采显的高压包不通电的情况下不会存高压电的
你要看清楚哪里漏电:找一个黑暗的房间(晚上最好了),把显示器正面朝下(目的是遮住显象管发出的亮光),给显视器通电,看哪里有蓝光“喷”出,就是那里高压漏电了,酒精洗后吹干涂上704胶,

网友:
高压打火说明里面有可能生锈早成电阻变大而打火,进行打磨处理后高压帽和显象管密封之间涂上灭弧灵~~~涂胶比较雷人吧~

网友:
找个小一字改锥,从帽里面捅进去,接触到里面的金属弹片,会听到啪的一声,高压也就放电完毕了,注意手一定要拿在塑料把上,否则......
然后取下高压帽,更换新的。把高压帽接触的地方弄干燥,抹灭弧灵,把换好的高压帽还上到那个圆孔里,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