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键盘不会来故障

楼主(2010-08-01):
我有一款ibm r50e别的都是好的,开机也是正常的,鼠标也是正常的,接的USB也会来的,就是键盘不会来。用外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啊?急!!!

网友:
把键盘接口处理一下如果还是不好使那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呀

网友:
搞过了也一样啊

网友:
换同样型号好键盘试验,如还不好,就是接口电路或E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