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一块古董级显卡显存从64M变成了32M

楼主(2010-08-01):
一块翔升MX4000  64M  64bit的古董级显卡花屏,用短接法确定坏颗粒后(该颗粒为主颗粒),跟其他颗粒交换了下位置,结果显卡花屏修复,开机显存却显示32M,用MATS测也显示为32M,BIOS没有动过,百思不得其解,望指教

网友:
你看下你焊的那颗颗粒有没有虚焊哦

网友:
简单的问题,32-64位有坏颗粒,而且严重损坏或虚焊严重等,只要不是0-31位的就会自动屏蔽的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个能看到几个通道有没报错的数据位。

网友:
原来是会自动屏蔽坏颗粒,两组的32-64位颗粒都会屏蔽吗,其中有一块32-64位的颗粒坏就屏蔽所有的32-64位颗粒吗?难道是两块32-64位颗粒都有问题吗?

网友:
只要其中有一块32-64位的颗粒坏就会自动屏蔽所有的32-64位颗粒。

网友:
显存不良了,找出坏位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