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时序看不懂,请朋友们帮一下

楼主(2010-08-01):
这里的S1 S3 S5是什么意思,朋友们帮一下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VTSQ2WMMBLSYR7N0_)OMZK.jpg

网友:
S1最耗電的睡眠模式。處理器的所有暫存器被重新整理,並且CPU停止執行指令。CPU和內部記憶體的電源一直維持著,一些裝置如果沒有被使用那麼就會被停止供電。這種模式通常指上電待機或者簡單叫做POS,特別在BIOS設定介面上。一些新式的電腦不再支援S1;老式的電腦對S1支援可能要比S3好。
S2一個比S1更深的睡眠狀態,不過已經不給CPU供電了;然而,通常這種模式並不被採用。
S3在BIOS中叫做”掛到內部記憶體” (Suspend to RAM/STR),在Windows XP以後的Windows版本和一些Linux發行版中叫做”待機(Standby)”, 在Windows Vista和Mac OS X則叫做”睡眠(Sleep)”,雖然ACPI規範僅僅提到術語”S3″和”睡眠(Sleep)”。在這個狀態下,主記憶體(RAM)仍然有電源供給,儘管它也是幾乎唯一的有電源供給的原件。因為作業系統、所有應用程式和被開啟的文檔等等的狀態都是保存在主記憶體中,使用者可以把工作恢復到正好上次他們保持的狀態-電腦從S3狀態回來時主記憶體的內容和它進入S3狀態時候的內容是相同象的。(規範中提到了S3和S2是相當類似的,只有更多的元件在S3狀態下會被關掉電源。) 相比較S4來說S3有兩個好處;電腦恢復的過程比重啟要快,第二,如果任何正在執行的應用程式(被開啟的文檔等等)有私有資訊在裡面,這些資訊是不會被寫到硬碟上的。然而,在系統不能被喚醒比如遇到了電源故障的時候, 高速緩衝記憶體可能會被flushed來防止資料毀壞。
S4 在Windows中叫休眠, 在Mac OS X中叫作安全睡眠,也稱為掛到硬碟,雖然ACPI規範中只提到了一個術語S4(main article:Hibernate(OS feature))。在這個狀態下,所有主記憶體的內容被儲存在非揮發性記憶體,例如硬碟,保護作業系統當前的狀態,包括所有應用程式,開啟的文檔等.這意味著從S4恢復後,使用者可以恢復到原本的工作狀態,採用的方法和S3是一樣的。S4和S3之間的差異是,除了把主記憶體中的內容移進移出所消耗的時間以外,在S3狀態下的時候如果一旦停電了,所有主記憶體上的資料就會丟失,包括所有的沒有保存的文檔,而在S4狀態下則沒有影響.S4和其他的S狀態有很大不同,事實上更類似G2Soft Off狀態和G3 Mechanical Off狀態,而不是S1-S3.在S4狀態下的系統同樣可進入G3(Mechanical Off)狀態,並且保留S4時候的狀態資訊.所以它可以恢復到以前的執行狀態在關掉電源之後.
G2S5Soft OffG2S5,和Soft Off都是相同的叫法。G2G3Mechanical Off幾乎是相同的,但有些部件仍然帶電,使電腦仍然可以被鍵盤、時鐘、modem(電話喚醒)、LAN(網路喚醒)還有USB裝置所喚醒。[1]在啟動系統從G2恢復到G0正常工作模式的過程中,無論是G3 Mechanical Off還是G2都得執行啟動程式來啟動作業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