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排线的加焊方法

楼主(2010-08-01):
有一张15‘液晶面板,只能显示左边4CM左右的地方,其它全白,用手轻压上端其中的一组排线,图像就能出来,确定为排线脱焊了,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给加焊,自已在网上卖了一个所谓的液晶排线加焊烙铁头,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反正我感觉没什么效果。。。。

网友:
液晶面板是用专用绑定机压焊的,烙铁怎么能焊呢?

网友:
楼主也是用的那种T型的吧?垫了个导热胶的。我也有一个,呵呵!把温度调高点压焊试试,看运气了!一般成功的机会不大,且用不长!送到广州那边有邦定机搞,费用上就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