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5主板,开机黑屏。硬盘不运转。

楼主(2010-08-01):
拔掉IDE数据线  硬盘旋转,插检测卡无读数。内存更换了也不行,请问各位前辈,是哪部分电路的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一下IDE接口的第一脚.看一下电压多少.

网友:
郁闷又来一个"忽悠门"开机不显示就说开机不显示嘛..
还说硬盘转不转的这有什么用吖..

网友:
只要通电,硬盘就会转。
你连问题也没搞清,还来发贴。

网友:
我说的情况也许楼上陆同学没听明白,开机黑屏,CPU风扇转,鼠标灯亮 电源应该是启动了,但是硬盘在接好IDE数据线时就是不运转的(相信你也能听出硬盘转与不转),但是要是拔掉IDE线硬盘就会转,很多情况下开机黑屏硬盘是运转的,多见于内存故障或内存金手指氧化,但是这个故障不是那样。我还是菜鸟,请多指教。

网友:
你有没有换过硬盘试一下,用替换法先确定故障在哪个件上,然后再考虑如何去修。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把硬盘拔了,看看,能进BIOS吗

网友:
确认是主板问题,更换主板后装系统已经交给客户。 主板在不插IDE线的时候也不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