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6520S 触发掉了

楼主(2010-08-01):
手上接了台康柏6520S,客户说雷击坏的,现在触发就死机了,拆开看了下,没有明显烧坏的,于是打阻值,发现CPU下管D极短路了,拆下CPU再量,正常。打北桥上电容阻值,有好几个都短路,是不是北桥挂了?还是CPU挂了?
cpu

网友:
北桥上电容阻值短路了,那肯定是北桥挂了,还要问吗

网友:
965的北桥阻抗就是低可以低到1欧姆,你应该查网卡,雷击网卡容易烧坏,导致3.3V短路。

网友:
是呀,北桥挂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