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0-08-01):
今天测了块主板  加电测PCI A14有3.3V电压     内存供电正常   就是上下端管无电压  北桥周围没有电压    是不是北桥挂了啊  加电风扇转      cmos电压正常  请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说都说不清楚.不加点??风扇怎么会转呢?

网友:
不供电重点查+5VSB  POWERGOOD啊

网友:
看LZ的描述
是不是CPU供电不正常
请检查全板供电,和CPU供电芯片的外围工作条件
如果不知道怎么查
请写上主板的型号,芯片组,CPU供电芯片的型号

网友:
无CPU供电,查CPU供电上下管,电源管理IC,IC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描述的现象比较笼统,模糊,只能给个大概思路,从电源部分入手,各路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按楼主的描述似乎该有的电源都没有出来呢。

网友:
谢谢大家       换了几个电容就好啦   就是那几个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