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EBV2装上电池不加电!把电池去掉自动加电!??

楼主(2010-08-01):
一块英特尔的845EBV2的主板,不加电,我把电池去掉以后可以自动加电,但是把电池一装上就不能加电了,请高手们分板一下是什么原因!!!
主板

网友:
换坏新电池

网友:
跳线帽位置错了?

网友:
打中间跳线对地阻值,量中间跳线电压(把电池先按上)。如中间对地,就不必进行量电压操作了,做南桥。

网友:
INTEL的板子拆了电池就会自动加电的。LZ跑线差一下开关电路。开关针那根线估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条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