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解决】加焊显卡GPU,电容爆炸!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01):
加焊显卡GPU,电容爆炸一颗,感觉很奇怪,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电容 被热风干了

网友:
电容受热爆也正常,不过我试过的都是鼓起来或漏液,直接爆炸的没见过,倒是上机测试直接爆飞的就试过两次

网友:
双敏7300GT(7318超强版)  显卡    某天和家人一起看电影 用5.1功放 播放电影(终结者3)阿诺斯瓦辛格一仍手雷 ~~碰~~  再扔手雷~~碰~~~伴随着手雷爆炸声  显卡2颗3.3V 1500电容渣飞出来 家人还说这个5.1功放还原声音超级逼真,就像真的一样  神奇的主机居然不死机 一直等我们看完电影都没事

网友(点评):
呵呵 描述的很精彩

网友:
加焊的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温度高了使电容爆掉很正常,如果担心此类问题,可以在加焊之前,把电容取下。

网友:
也可以把电容用高温纸包一下

网友:
确实是温度太高了,235度。
以前没炸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情况,应该是bga  大面积加热 造成的!属于正常情况,但不至于爆炸这么严重!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不要大惊小怪

网友(2010-09-01):
加焊GPU的时候电容周围的温度也挺高啊,爆电容这是正常现象的吧。。。

网友:
看来这要操作很危险啊 需要小心啊

网友:
看着有点怕怕的,以后修机是不是都要全副武装,防爆服要配上才行

网友:
如果是加焊GPU的时候搞连锡了是不是也会造成这样呢?

网友:
温度太高了,,承受不了,我一般都是把GPU身边的电容取下再焊,焊好了再装回去

网友:
哥还是别太猛。。。记得刚开始学做BGA拆桥。。聚精会神看这桥。。啥知道隔壁的电容炸了。。吓得我掉到地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