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进水板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0-08-01):
今天写一个IBM T40进水板的维修。
板子拿到手时,看外观板子上除了动过1631和TB62501其它地方没见到明显的维修痕迹。TB62501的一个脚的焊盘已经脱落了,在脚上已经有飞线!再细看L9 L11 L19 L8附近有进水的痕迹:

先打下板上几个大电感的对地阻值都在90以上,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0,无待机。根据IBM T系列的上电时序,TP62501先要产生VCC3SW供给PMH4产生各个控制信号,测TB62501 59脚无3.3V电压。

查TB62501工作条件:57脚 34脚都有18V,正常!测适配检测信号2脚-EXTPWR,以及55脚温度检测信号都为0V,也正常!更换VCC3SW输出端电容C611无效,难道TB坏了吗?按道理讲前面几个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就会产生VCC3SW,测59脚对地阻值也正常!会不会是负载不起,挑起59脚,再测电压有3.3V了,那就证明TB没问题!在论坛转了圈有个师傅说R413这个电阻阻值变大是通病,一测这个电阻果真变成了200多,换掉这个电阻后VCC3SW终于出来了!(平时还是多逛逛论坛好)但是待机还是0.00!测3V 5V没输出,再测23脚SHDN信号都为0,看来得先查这个SHDN信号了,想要得到这个开关总控制信号前提是PMH4要正常工作,-PWRSHUTDOWN和-SHUTDOWN2必须为高电平!

这两个信号正常产生取决于U1 和U4,温控电路,最后排查U1,LM26出问题,换掉后解决,SHNDN信号正常产生,电流达到0.26,摸1631烫手,赶快关掉电源.根据经验应该是VL5后级有问题,因为测VL5电压偏低只有4.56!换掉U51后1631温度正常了,但是始终还是不出3 5V,测7脚28脚的开启电压只有0.9V,测R866电阻的一端有3.3V,说明PMH4已经正常发出VCC5M-ON,应该是1631本身有问题,换掉1631再说,换后加电测3 5V电感有了,没去看电流表,接着只看到南桥开始冒烟,一看电流到了1.点几了,关掉电源一看可怜的桥烧了个洞!这会闷了!半天没回过神来!
没办法,只有摘掉南桥先!IBM T40摘掉南桥也有待机的,也可以上电的!所以把焊盘清理干净后也就不打算上先,先修好待机在说。然后再打下每个电感的阻值,测到L19对地,5M 上管击穿!换了上管以及L19(1.8M)相连的FDS6986S后阻值正常了,上可调电源待机还是0.00,SHDN信号,VL5都正常了,7脚28脚又回到了0.9V,可能1631又挂了,接着又换上个新的!加电测试久违的3M 5M终于出来了!待机有了0.01,但是发现待机下的电压还少了1.8M 1.2M,测U51的4脚没供电:

找到点位图,从板子的反面过孔飞了根线过去电压上来了,一直在想,问什么会把南桥给少了,后来论坛有篇文章指引了我,待机下如果1.8M出来了1.5M没出来的话就会烧坏南桥,加电测试1.5M测试点果然没出来,难怪烧桥,可怜的桥!

查看电路图1.5M是经过1.8M通过Q76转换过来的,测Q76的G极电压为0,Q76是个N沟道的管子,属于高电平导通!看点位图给G极飞了一个电压上来:

搞定后,待机状态下的3M 5M 1。8M 1.5 1.2都有了,开机针上也有3.3V。准备搞南桥吧!找了块料板,一看南桥打了黑胶,看来这个又是个挑战了,只听过师傅们讲对于这种灌胶的桥到了温度就直接敲不要犹豫,这我可是有点怕怕了,手上就只有这个桥了,一定要小心!把料板上到自己的DIY土炮(我对它还是很用信心的),先开150度预热个5分钟,再按照自己定义的手动温度曲线150-180-210-230,到温度后看周边的小元件能动了,用镊子碰碰黑胶,好像真的软了很多,再等会吧,30秒过后,管它三七二十一,用镊子插进桥的缝隙捏紧往上一撬,很干脆的下来了,再趁热用烙铁清理掉南桥上的黑胶,清理焊盘植好锡球,再把板换上去花5分钟的时间把南桥做上去了!坐在那等板子凉快下先,我也休息下抽支烟!
板子凉下来后测了下南桥背面的电容没明显的短路现象,加电试机!待机0.04,短接开机点,电流上到0.54掉电(裸板测得),完了又是个难题!掉电的故障据我的经验要么就是有某个电压没出来或是反馈回来的PG信号没到达PMH4.然后用万用表点住各个主要的供电电感按开机,发现了L10 2.5V只有1.8V,L15 1.25V正常,故障点找到,只有两个原因:负载有问题,还一个就是1845及外围电路工作不正常,首先用可调电源单接一个2.5V加到L10上,看电流可以达到0.67,显卡温度不正常,摘掉显卡后电压上来了,换了个显卡上去,开机测试还是到了0.55就掉,但是显卡2.5V供电正常了!T40掉电故障有个通病就是CPU核心供电IC爱虚,加焊后还是故障依旧,接下来就查下PG信号,但是查各个供电反馈回来的机器都是正常的:

差点没思路了,最后想到以前修HP NC6000时温控IC损坏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然后换了个MAX1989上去还是掉电,不上MAX1989却不掉,最后请教了我的师兄 斜塘大哥让我短接1 2脚看看,短接1 2脚后终于不掉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接着上假负载测了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上CPU,诊断卡,一直跑到A0 E1,上内存终于看了:”IBM“此机终于修复!
写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纠正下!

网友(点评):
短接1989的12脚就是短接THERMDA和THERMDC 查了一下是到cpu的 不知道为什么可以不掉电

网友:
人生大哥,理论相当的牛呀

网友:
掉电是不是没有装CPU引起的?还有就是没有检测到显卡 显卡供电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
理论加经验 NB 这份耐心让人佩服

网友:
不错,熬几次就可以了出头了,我还要好好加油啊

网友:
楼主的理论基础相当结实 学习你的经验啊

网友:
事实证明不上CPU就会触发掉电到0.00,上假负载都不行!谢谢指教!

网友:
我什么时候 才能到LZ这样的境界呢?

网友:
楼主太神奇了,近乎虚构,对T40了如指掌
问一下:短接MAX1989的1脚和2脚,有后遗症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锻接1,2脚有什么根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后遗症的,这只是个识别CPU已经插入的信号,我已经把1 2脚跳开了,现在上CPU不会掉电了!

网友:
太牛了,基地高人太多了

网友:
楼主人才啊!!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应该不是修了十台八台了吧,至少也修了上百台了吧

网友:
太牛了 佩服

网友:
LZ神呀,今天我修一华硕主板,是开机掉电的,开机一瞬间CPU供电1.5V,马上掉电,CPU是T5800,,感觉电压有点高,后来在论坛上找到MAX1843会影响CPU的供电,于是试着去测MAX1843,当用红表笔去接它的ref脚开机时,居然不掉电了,CPU供电1.0V正常了,但就是不跑CPU,不晓得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T40板子能整到如此,也当然修过很多。
  能想得如此的精细。厉害。佩服楼主啊。。
  我的学习对象。 呵。

网友:
好贴 相当好  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捡钱了

网友:
这样修确实厉害,但是不知道能收多少钱,南桥。2电管,显卡。代价老高了,不过这体现的是技术,我也有一个神州的进水的,都打算放弃了,

网友:
看到LZ的技术,又给了我力量,明天接着整,哪怕整不好,也当练技术了。看这种贴  真带劲。

网友:
非常经典的维修过程,理论扎实,思路清晰,非常值得借鉴。写个回复,日后经常拿出来看看。

网友:
什么时候能到楼主这程度

网友:
楼主水平就不说了,不过这板子修的真够曲折的了。
问题太多了,般人修到一半都会放弃的。佩服啊。
此贴收藏

网友:
要修复,不值得修理。

网友:
楼主的精神令人敬佩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看了楼主的精贴好像懂了好多。。

网友:
经典IBM t40维修贴。。。收藏了

网友:
佩服佩服,,虽然看的云里雾里,但还是能感到你的强大的,,向你学习,致敬~

网友:
高人呀,有上电时序就是方便。

网友:
进水的,很麻烦。返修率高

网友:
看到你我好像成为你,我还有好几个难修的,明天接着弄,就是屁屁坐着有点痛。难受。看到你从3V-5V-1.8V-1.2V-2.5V再到CPU一个一个的修。真不容易。不过也真神,都搞出来可真是不容易

网友:
写的很好,不过T40已经很老了,当教科书还可以,有时间发点较新版的吧,实用一点。

网友:
    真是太太佩服了.....大大小小故障十几起...  如果是我,早换主板了...呵呵

网友:
LZ的理论相当扎实了,不过维修经验我觉得更多一些。多谢楼主。分享。让我们对IBM的机器又多学习了不少

网友:
THERMDC 热敏二极管的阴极 THERMDA 热敏二极管的阳极 并非cpu的检测 脚

网友:
能分析的这么厉害,确实有相当硬的基本功 啊,学习中……

网友:
维修笔记本不容易   还要细心哦

网友:
谢谢师傅的热心,现在短接的1 2脚已经分离开了,上了CPU就不掉电,不上CPU触发电流到0.54就会掉回0.00,上 ...
引用 网友B:

经过测试得知Q102 Q104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说cpu取下来掉电 装上去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修得太牛了,修了这么多的地方,大哥耐心实足..

网友:
我昨天也是同样修了T40不过没有这么复杂 一次做显卡好了 就是这机子拆装麻烦了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