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待机正常,不触发

楼主(2010-08-01):
联想F41待机正常,不触发,求检修流程

网友:
按加电流程来查,下个电路图看看吧

网友:
疑海  的 上电时序 很好  支持一下

网友:
查IO的工件条件

网友:
按开关后有没有反映,如果有可能是南桥这边的问题,没有就是EC这边的问题,先查下E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