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和怪现象

楼主(2010-08-01):
为什么有些板的电源管理芯片的PG都有了,但是VCORE还是没有呢?这个PG不是要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正常后才发出给南桥的吗?电源管理芯片的EN是连接到什么地方谁控制的呢?内存的那个系统总线的阻止不对相差有20多欧,把那个时钟芯片拆下来了,好是那样是不是就是桥有问题了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上的PG信号是通知ICH,CPU VCORE电压已OK, VCORE没有,EN端是什么电平?EN是一个开启信号,一般有一个上拉电阻接内存的供电或桥的供电.所以VCORE要正常,内存和桥的供电必须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的那个系统总线的阻止不对相差有20多欧,把那个时钟芯片拆下来了,好是那样是不是就是桥有问题了呢?
那么这个呢?怎么解释能确定是桥挂的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SDA和SCL吗?这个只要电压正常一般就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内存的系统总线这两条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阻值一样的啊?可是现在相差有20多欧,拆下了时钟芯片还是以样

网友:
你说说的的主板是什么故障现象可以吗?有的板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这板是这样,不跑码那个VCORE有1.1V,754的U,NF3的独桥,那个触发后复位亮一下后过了2秒钟就长亮,内存的是一代核心供电偏高有3.4V,内存的系统总线相差有20多欧,华硕的板K8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忙看下  我刚才详细说了下

网友:
754的CPU VCORE才1.1V 明显偏低,先把CPU VCORE修出来 ,把电源管理IC加焊一遍有没有效,无效查周边电路有无不良,无不良换主IC。AMD单桥的板桥空焊也会引起CPU VCORE偏低

网友:
你测DDR内存供电3.3V是184PIN ,测第7PIN 是多少?有的DDR3.3V正常,是给内存的SPD供电的,但总有2.5V的主供电的。系统管理总线SCL、SDA对地阻值相差20欧姆,测的时候压桥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7脚的是2.6V应该是正常的啦,就是那个总线的对地阻值压桥了还是一样,现在那个复位就是闪了下过2秒钟又变长亮了

网友:
你还是先把CPU电压搞上来吧

网友:
首要问题,把CPU VCORE修出来再说其它的,OK

网友:
先加焊桥看有没有反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问题是他的那个EN也正常了,那个芯片又找不到一样的,我把IO换了下后来把那个U风扇的场管烧掉了,真弄不懂,那桥也是重值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那EN有了供电也有可就是输出1·1V我想不通哪的问题,想换个芯片又没有一样的,芯片有问题的话他应该就不会输出才对的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我真是服了你修板的执着度 不要老是觉得CPU电路  桥有问题 K8N的板通病你不知道吗?   内存槽靠近桥的下方有两个管  把他们两个换掉就好了  不管测得它有没有输出  就算电压输出正常  也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谁告诉你EN有了 核心电压就一定正常   条件都正常换个芯片代换法 没芯片=白说

网友:
这个20多欧的差别,没什么问题的,电路的阻值,在百分之5的误差,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涵山现在这板的U供电的电压是正常了,但是还是不跑码,电亮过了5秒左右那个复位灯就隔一秒就闪一下,现在搞不懂了,IO换了,声卡有点发烫也拆了,就是内存的那两条系统总线差20欧,不知道是不是桥引起的

网友:
我想问下测了机块板发现754的U那个内存系统总线的对地阻值相差20多欧,那个AM2的有些是一样的有些也有相差,775的那个总线的对地阻值都是一样的。想问下这样的正不正常,这样的有阻值相差的是不是由那个芯片组决定的?忘高手回答下

网友:
二楼已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桥的问题  NF3的桥一般不会虚焊的  要嘛就是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函山这板要点下那个复位才跑码的怎么修啊,不电复位就不跑码?这板是VIA的芯片组,现在门电路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点复位才可以跑码的是什么造成的啊,是VIA的芯片组,那个门电路我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板上有没有8282M  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AMD   462的 km400a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南桥换过了,那个门电路也都换了,还是一样,谁来拯救下啊

网友:
VIA是用8282M时序控制器来管理时序的。把它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