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跑码,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0-08-01):
接到一台T40,U30(1845)无电压输出,其它电压都正常,打电容对地阻值0,给北桥供电的对地短路了,我把所有元件都拆下来试过了,没发现坏的,把桥也拆下来了,还是对地0,现在都没思路了,高手支支招!

网友:
该不会是下管坏了吧?

实在不行就烧吧,这样快点。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你说的是2.5V对地短路是吗?
显卡你拆了没?先加个2.5V的电压到电感上面,看看显卡温度如何?

网友:
修好了,是显存短路了,换了一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存短路会拉低U30输出电压?

网友:
开启信号有吗